还要麻烦大家帮看下

楼主(2010-09-13):
就是刚修好那个长城电源,,,有点不好意思说了!!!!!修一个月了可能,当时上面有个大铁块,闲费事我给焊下去直接短接上了,现在分不清哪头对哪头了,,,这个应该是交流的滤波一类的吧,分正负不也不,我还没敢装上!!!!大家帮看下!!!就是这个

网友:
应当是第二张图标的那个绿色的地方,这东东不分正负,本来应当是个插座的啊,!!

网友:
不分正负,焊上即可。

网友:
哈哈,你不是这么菜吧,这不用分啊,滤波用的

网友:
不分正负 长城一般都是插座的 可能非真品长城你那个

网友:
拆了不装,通风更好。我修一律拆了卖铜,都不装,告诉客户装了费电

网友(点评):
我修的电源,这个线圈大多里面没铜,铁块铝块瓷砖水泥纸壳什么都有.

网友:
这是一个抗干扰的线圈不分正负的,如果不上的话会出现带不起负载开不了机。

网友:
呵呵,楼上的说得好

网友:
这是被动pfc电感  不装会省一点电   但功率因数会降低   因为有这个大电感的存在  所以长城等电源省略了ntc电阻  如果不装的话 最好装个ntc电阻

网友:
功率因数是什么意思,好象能提高功率,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这个是所谓被动PFC电感,不分正负。许多电源中用的是假的,冒充骗人的。量一下若是开路的(在板上有短路跳线),或者是短路的(零欧,没有绕组),宁可不用。

网友:
PFC电感,也是好与不好电源的标致

网友:
这个东西有些是假的,把二根线焊上即好。

网友:
很多里面那个都是假的  增加重量用

网友:
看来你真是一个高手,这样也能修好电源。

网友:
这个是交流滤波电感,不分正负的   是滤除交流电网杂波

网友:
不分正负的

网友:
不分正负的,装上就能用

网友:
是个低通滤波电感,没有极性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