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0 求助

楼主(2010-09-13):
接修一个R400能加电,电流到0.9不亮。显卡做过了。我不怀疑是显卡问题。但是屏的3.3电压没有。大家帮忙分析下。
这个屏接口的VCC3P没有电压。 这个应该是VCC3P的产生。测试VCC3M有3.3电压但是控制级VCC3P_DRV没有电压这个VCC3P_DRV是有TB62513FG的23脚产生。TB62513换过了。还是没有。不知道是我图看错。还是什么问题。大家帮忙分析下看看。

网友:
查一下主板屏线接口的3.3v有没有过来是不是有3.3V没转过来

网友:
这个3.3查过。是由TB62513控制输出的。但是没输出。TB换过了。
外接也不显示。电流可以从0.87突然升到1.2左右。又降到0.9.感觉像是亮机的感觉。

网友:
查3,。3v供电是不是没转过来

网友:
屏的3.3没有出来。

这个是屏3.3的产生。控制级没电压。控制级是有TB62513控制的。TB我也换过了

网友:
是不是供电找的不对啊 泡泡电路

网友:
跑线和图纸给的一样的。

网友:
既然不怀疑是显卡,为什么你要重做显卡的啊?3.3V屏供电的开启MOS管的G极是由TB控制,你换了TB无效的话,检查下Q22和F3以及周边的那些电阻,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怀疑显卡是因为我做完了所以不怀疑(但是我也不敢完全排除)Q22和F3都没问题

网友:
确定少3.3  直接拉一个给他  没问题的

网友:
拉过去了。一样,现在我好像思路有问题了。大家给些思路

网友:
显卡换一个试试吧

网友:
外接看看是否正常..

如果连显卡都没有过的话,屏,高压等供电都不会开启的~

网友:
换屏线,我修到过这个机子,屏线的问题。

网友:
貌似听到楼主说看到电压从1.2跳变到0.9,有以下两点猜想:
1,电压有跳变,证明到了软复位了。可以考虑一下BIOS问题。但是此机器跳变电压过低,可能性只有20%
2,从电流上电情况来看,显卡仍然是第一个需要排除的对象,正如楼上所说,显卡不过,肯定是没有3.3V的VCC3P.
3,其他的电路问题,北桥问题,但可能性很小。

网友:
为什么不查一下内存有没有过呢,

网友:
要是有测试卡就好了,现在的PCI-E 测试卡  好多都没有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