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c6000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13):
一康柏NC6000笔记本,最初能开机,CPU没供电,拖焊一下1987,能亮,出现内存自检,检的特别慢,检完后掉电,要是按ESC跳过,跳过就掉电,请教一下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是独显的机器吧,看看显卡吧。

网友:
CPU没供电还最初能开机,有点晕

网友:
噢,是最初能加电

网友:
都能显了,现在就是要看下检测哪些东西过不 了,感觉还是从内存着手(包括内存槽).不行再刷下BIOS

网友:
换一下1987,1987有问题会出现很多不一样的问题

网友:
典型的内存检测不过,查内存本身,内存槽,内存槽与北桥之间的线路,还有就是北桥虚焊!

网友:
我刚刚修好 加焊北桥好的

网友:
此机的内存插槽也容易虚焊,补焊下内存插槽

网友:
换个CPU  供电吧

网友:
一般加焊就可以好的  掉电还是没有见过

网友:
会不会CPU坏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一台,加焊IC就好了,楼主这个拖焊的,不行就直接更换IC

网友:
估计是没加焊好哦。1987芯片很怪,一不小心就干短路了,得掌握好温度了。小板上的1715也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