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怪事了,用乐华2025通用板点HT190WG1-600花屏

楼主(2010-09-13):
联想L195WD显示器,出现闪屏,于是就用乐华2025通用板测试一下,接上通电,这下怪了,出现了花屏,以为程序不对,就连刷了几个,还是不行,又在基地下了几外, 也不行。刚好有客户拿来一个一样的,接上试机,好了,由此证明我用乐华2025测试是失败的,到现在还不知其中的原因,请高手赐教。

网友:
屏有问题了吧

网友:
2025只支持部分的19寸宽屏,不是全部支持的。

网友:
我也有块同样的屏,用乐华的不行,花屏。到现在都懒的去弄了

网友:
老大,你也不衬着点。板要短路的。

可以换块板试,如果是同样问题,屏的问题居多。

网友:
换个其他芯片的驱动板试试

网友:
换个板试试 啊

网友:
屏没事,没有别的通用板,就修原来的板,早就修好了。

网友:
换2621万能板试一下

网友(2010-10-20):
拿屏去配块驱动板看看,如果还是跟原来一样,应该是屏的问题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