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620 本本摔过,现在是认不到硬盘

楼主(2010-09-13):
昨天接到了一台 ACER 3620本本,客户说是人为的在桌子上摔过。现在就是认不到硬盘了。开始我以为是硬盘接口坏了(并口 有松动的痕迹)。现在我加焊之后,硬盘可以通电。还是换不到硬盘。请高手指点。

网友:
补充一下,换的新硬盘也是认不到。

网友:
换个新硬盘也认不到么

网友:
看接口有没有坏

网友:
跑跑信号线吧

网友:
硬盘的复位正常吗? 时钟?
  到查查看看

网友:
如是查IDE硬盘的话,量一下2脚的复位,,,,3-18脚的数据线.看正不正常.

网友:
楼上  是1脚高电平复位   别误导   LZ建议 你南桥了

网友:
是不是接口线摔断了 不行干个南桥

网友:
被看了,拆了南桥,南桥PAD坏了。

网友:
被摔过的机子桥很容易空焊 建议重新植株

网友:
南桥换过也是一样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