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100 开机不亮 发现上百只蟑螂腿 郁闷

楼主(2010-09-13):
接到 一台 Acer4100的本 开机不亮 电流到1 a 然后回到0.7  就不动了 检测卡 跑c2  换过内存 无效 拆机发现 里面有很多死蟑螂 还有上百条蟑螂腿 很是郁闷 非常恶心  清理后 故障依旧  用力按过北桥无效 北桥是915的 应该不爱坏 现在小弟 没思路了 求救...那位前辈修过 指点一下

网友:
能否确定cpu已经过了 内存的供电 时钟 smbus ad线的阻值 都打过了吗

网友:
测量一下内存的数据线 还有内存排阻之间有没有短路

网友:
你换过CPU了吗?

网友:
内存前方的排阻检查一下

网友:
  cpu过了的依据是什么

网友:
看来IT的三P啊……HP爱小强,总说小强往它家里跑;小强偏偏喜欢上了宏基,老去宏基那……

看看小强的便便多不,腿到是没什么……

建议清洗板子,小强便过会腐蚀滴……

网友:
把板子清洗一遍  试试 不行重点查内存这块

网友:
有的板子cpu没过也跑c1,c2的

网友:
额 、又是小强   。  恶心。。

网友:
是不是有线路腐蚀了呀

网友:
你仔细看下 内存的信号排组   有打值卡  测试一下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这个本 最后没修好   让用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