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17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09-13):
我今天接收了一台联想液晶显示器,开机运行十几分钟后就自动关机,重新开机后还能够正常运行。运行十几分钟后又自动开机,开机后还是如此。

网友:
看散热是否有问题

网友:
关机的时候电源指示灯亮吗?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
关机时批示灯不亮

网友:
关机时批示灯不亮
根据故障现象    建议先试换电源开关按键

网友:
是过压保护或者是过流保护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替换个电源板试试,电源的可能性大

网友:
你拆开看一下有没明显的电容坏呀空焊先。

网友:
我刚修了一台联想的,和你的故障很像。换按键换好的。。你看一看吧。

网友:
测驱动板5V供电关机后是否正常。重点查下电源板电容,开关管,振荡IC。

网友:
我把按键去掉后,机子正常说明按键有问题。我测量按键都正常,补焊按键板后机子正常,谢谢各位的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按 键虚焊造成的,补焊后恢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可能是虚焊造成的,把这个按键换掉吧

网友:
测量按键板的各个按键都正常,用二极管档显示002.不过这个按键板上有好几个稳压二极管和0欧电阻,还有几个有阻值的电阻。把它们都补焊了下就正常了。

网友:
是按键漏电吧?按键虚焊的情况还不多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是暂时修好了吧,等着返修吧。

网友:
果然,补焊后我只烤了一天的机子,故障就出现了,我只好把按键都换了,现在还在给客户试着机子。希望这次能够成功。为什么按键测量没有问题。会出这种问题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键漏电用二极管档测不出来的 你加热后会短时间排除漏电 时间长了必然返修,建议你全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