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硬盘装系统的问题

楼主(2010-09-13):
  前几天给一个客户装新机,四核、4G、1T、1G,配置应该是很高了,但是装好之后,做系统时,出现问题了,我用ghost自带的“一键分为四个区”把区分好了,之后便ghost系统,整个过程非常快而且没有异常,待系统G完而且安装完之后,进系统,到最后一步,闪一下蓝屏,之后立刻自动重启,于是我换另一张不同版本ghost盘,重做,情况依然,于是,我怀疑是硬盘分区问题,于是,进pe,用PM手动分区,分完之后,重启,再进pe,发现分区没变,于是我又进PQ分,一进PQ就报磁碟机错误,然后我又用一键自动分区,这次是分为五个区,之后发现分区成功,再次G系统,发现情况依然,最后,我拿出安装版的系统碟,安装之后,成功进系统。请教各位师兄,新硬盘应该不会存在坏道吧,那是什么问题呢?为什么用手动分区工具不能分,而用ghost一键分就可以呢?为什么ghost系统要蓝屏重启,而安装版的就可以进呢?重重疑问还待各位师兄来帮忙解答了。我怀疑是硬盘注册表错误导致,但是由于自己不会修复,客户又在旁边监督,不能让别人说新买的就是坏的啊。拜托各位师兄了,小弟在此等候各位的协助!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不要用 一分4或5。用pq直接分。遇到错误的话用DM清零一下在pq就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师兄及时回复,立刻试试看了!

网友:
纠正一点硬盘没有注册表,只有分区表,新硬盘第一次分区要求很高,最好用专业的分区工具,比如DM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我用pq  dm都不让我分区呀   可是我用f32就分了然后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能分区,装了系统不能解压,后来进WINPE先删除再分区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师兄是说,进PE之后,用分区工具删除旧分区再进行分区吗?如果是的话,我已经试过了,分完之后重启再进PE,分区又还原了

网友:
有时ghost版本的驱动跟电脑的硬件不太兼容,所以有时候ghost系统要蓝屏重启,而安装版的就可以进系统。

网友:
高端一点的主板,不支持GHOST ,用慢装的就OK 了

网友:
  有的 系统 不兼容  用安装版

网友:
要在bios里吧sata调成ide

大硬盘分区要用gendisk分区,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师兄回帖,学习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上的华硕P5Q的板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师兄怎么知道,这快板子确实是华硕的,但是不是p5q就记不清了。难道这是通病吗?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经常给客户装机怎么会不知道呢,从你给的配置看板子应该就是华硕P5Q,CPU上的是Q8200或Q8300差不多吧,你的这种情况是这块板子的“专利”特点

网友(2013-05-13):
新手来也,

网友:
用XP原版分区 再用GHOST装系统就行了
500G以上分区这个试过NN次 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