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 网卡击穿后掉电

楼主(2010-09-13):
我有两块精英的板子  都是雷击的可把网卡摘了以后能亮机客户就拿走了 第二天客户就拿过来了说是掉电我开始换不相信  后来我一侧还真的就是掉电   我没有修过掉电的板子  没有思路啊   请高手指点  客户着急   在线等给点思路  电容没有鼓得啊 ? 先谢谢大家啊

网友:
其他地方还有短路吧,看看南桥周围电路

网友:
看看桥供电的场管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把网卡供电的管子拆了,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值有没错。

网友:
测下其它供电电路有没短路,不上P4看会不会掉电,.

网友:
点多少时间掉电啊??

网友:
你还得再时时钟电路和开机电路那里找找啊~!我也同意打一下南桥的对地阻值。重点先测测电压啊

网友:
大哥啊 就是都能亮了  不过一调BIOS就关机  不调过一分钟也是关机

网友:
是不是品牌机里面的主板 看风扇插错不

网友:
怎么感觉就是CPU风扇没接触到风扇一样,曾今我就我遇到过,还以为CPU发热量不大,原来是根本就没接触到CPU。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掉电就自动关机,
能怎长开机,但是在使用过程中会自动关机

网友:
应该是雷击的时候把南桥也给轻微的击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你理解的掉电时什么意思 啊

网友:
这种情况夏天很多啊 有的比较难修 有部份换VCORE电源芯片后能好 我手上也有块烧坏网卡的掉电没搞好 也是无规律掉电

网友:
把所有负载全卸了,,把CMOS清0,在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掉电,是怎么个掉电法?是开机等一下掉还是开机马上掉?
掉电之后点开关能不能再开机?
这些都要说清楚。

网友:
我的是开会就自动关机就是BOS设置完就一保存就关机    或者一进系统就  几秒钟自动关机

网友:
先看看CPU风扇安好了吗      不行就查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