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怪病!

楼主(2010-09-13):
我的音响在声音很小的时候正常  逐渐放大就出现的毛病
    声音里掺杂着其他的音乐  真是无奈!  望高手给予解释!

网友:
这是那对音响!

网友:
这情况的话,看下喇叭震荡膜有没破

网友:
还有就是运放的滤波部分有问题通常有着情况

网友:
声音里掺杂其它音乐?
如果是电台信号的话,估计前级信号受到干扰了。可能是输入信号线屏蔽不良、输入端阻抗升高等。

网友:
震荡膜  ? 是啥  对是的  我们这全都是科技市场  没有没关系!

网友:
信号有干扰,,注意信号接地端要良好

网友:
这种小音响,我这卖过,,以前有两个因为有点小毛病,也是开大声就会有吱吱声,音量小就没事,,,是里面的小电容的引脚断线引起的!你拆开,从前面拆,把红色的前挡板翘开,有4个锣丝,固定中间透明的一层档板和后面的那个壳。拆开里面的电路板就出来了!!可以看见有地方断线了!!!

这种小音响很便宜,,所以质量不怎么样,,有些为了省成本,,做工相当的差,,
另外,前面的那一层膜要撕掉,不然,开大声的话音质好差!!

网友:
算了吧  我质保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