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6520不认硬盘

楼主(2010-09-13):
进BIOS硬盘那一项不能选,刷bios无效,测量接口5V供电正常,但12V和3.3V没有,装上硬盘测试也没有,从图上看不知道从哪来的!

最新进展:更换SB后可以找到硬盘,但装系统蓝屏,用ghost版安装的蓝屏代码是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parity check/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更换过内存,硬盘,确定无问题,还用番茄花园带sata驱动的版本装过,也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

换过图上3300pF_50v的电容,故障依旧!

网友:
先测供电,然后测数据线对地阻值

网友:
这个  我也看不懂  但是建议一下看一下 硬盘没有有  调主!

网友:
那是没发现硬盘,BIOS是的能自检到。

网友:
查供电和数据线或代换硬盘!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18脚是什么脚。

网友:
估计南桥坏了

网友:
换个 硬盘试试啊  是电路就不好修了

网友:
硬盘供电应该只有5V吧!

网友:
那图上的3.3V和5v上的"X"是不需要这两组供电的意思吗?

网友:
笔记本sata只有5和3把,没有12的

网友:
3.3V 和12V针脚不是打了个叉叉吗?说明没接电源呀。。。先测测针脚到SB的对地阻值正常不?

网友:
哦!那找这样看应该是SB挂掉了!接口和sb之间只接了几个3300PF_50V的小电容!

网友:
哪 有什么12V 3.3V ,那是空脚,打A+ A- B+ B- 4线对地阻值,有四个电容连接的,

网友:
最新进展:更换SB后可以找到硬盘,但装系统蓝屏,用ghost版安装的蓝屏代码是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parity check/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更换过内存,硬盘,确定无问题,还用番茄花园带sata驱动的版本装过,也蓝屏,代码是0X0000007B

换过图上3300pF_50v的电容,故障依旧!

网友:
笔记本的硬盘供电没有12V  。。   你找个好板测试一下看下 。。     还有你BIOS 里认到了硬盘么 。  认到了调不动 那就是你没有仔细看。

网友:
用安装的系统。不行的话就再换南桥了。

网友:
蓝屏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不会这么麻烦吧,换南桥能认了还有别的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吧,应当还是南桥这边的问题,排除软件和内存的话

网友:
换南桥试试啊,若不行在查查硬盘供电哈

网友:
以前修过,做南桥好了

网友:
看看接口是不是正常,如果某根数据线接触不好也可能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查查南桥供电,有个专供硬盘的,还有SATA时钟你也量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