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G 1510s电源板IC型号

楼主(2010-09-13):
手里一块LG 1510s显示器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开关管烧了 ,型号是K2645  控制开关管的八脚IC也炸了个洞,看不见型号了。接地的电阻几欧的 也坏了。现在我用K3114代K2645能行吗?还有八脚IC型号那位朋友告诉我下。谢谢。

网友:
。。沉下去了。

网友:
跟一下线路,找出供电、地、驱动输出脚,应该差不多能知道了。今天就碰到一台优派的VA703B,在基地下了维修手册,一对比和坏机的印刷版不对,手册是LD7575,板用的是OB2269.

网友:
用个LD7575代换试下吧

网友:
跟一下线路,找出供电、地、驱动输出脚,应该差不多能知道了。今天就碰到一台优派的VA703B,在基地下了维修 ...
引用 网友A:

谢谢了 太久了 顾客已经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