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 INTEL 965芯片组,触发后触摸板灯交替闪烁

楼主(2010-09-13):
前几天有一台V3000 INTEL 965芯片组,触发后触摸板灯交替闪烁,进LOGO后就死机,显卡,南桥,IO都干过了都没有好。最后换个BIOS就OK了!

网友:
那应该是BIOS程序损坏,其实你可以直接刷个程序也应该可以的

网友:
BIOS数据损坏这类似的问题很正常

网友:
原来如此啊。。

网友:
       这问题还没碰到过 !!!

网友:
      哈哈,楼主怎么遇到的问题跟我的一模一样啊,我的是INTEL 965芯片组集成显卡的,触摸板灯、电池充电灯不停的交替闪烁,同时还有一长两短的报警声,拔掉COMS电池后就能显示,但进系统就卡在滚动条那里一直滚动进不去系统。也是换南桥,IO都不行,最后刷BIOS好了,第一次遇到这问题没经验,修了3天,以后是长经验了。

网友:
现在V3000有搞新花样了啊,记住啦学习了啊

网友:
谢谢楼住分享我还没有遇到过此类问题学习了

网友:
厉害啊,谢谢楼主分享啊。以后碰到就不会走弯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