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2400怪问题

楼主(2010-09-13):
今天接了一台HP NC2400的 客户说是不认网卡,经过检测发现,只要插上电池就不认网卡,插适配器就可以认到,机子其它什么都是好的,可以正常进系统,请问这个该怎么查啊
电池

网友:
怎么还有这么怪的问题呀

网友:
可能电池的哪个电压不正常影响了网卡工作条件或者网卡那个电压不正常影响了电池充放电的工作条件,查查它们的工作条件

网友:
楼上应该是对的

网友:
用电池的时候查网卡供电电压,在者就是对比电源情况下和电池情况下网卡的工作条件。进行排查

网友:
我碰到两台 HP 商务机 都这样
还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用电池,和适配器供电看一下网卡工作的工作条件哪个不一样,

网友:
只不过在系统右下角看不到吧管理里面能看到吧,我也遇到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