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500。8400显卡可用什么显存代换?

楼主(2010-09-13):
hp dv2500。8400显卡可用什么显存代换?请高手指点,
显卡

网友:
显卡还能用显存代换?

网友:
我意思说这显卡的显存有什么显存都可以代替?

网友:
有改良版的显卡可以更换吧,最好换同型号的

网友:
晕死了,,我说的是这个显卡的显存,,

网友:
那只有用同样的颗粒代换喽!这机器很少坏显存颗粒!

网友:
一般是显卡坏,84的容易坏来着,你换过显卡后在去确定是显存不

网友:
他是630的可以买631看看

网友:
好像只能用同型号的代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