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A61触发掉电问题

楼主(2010-09-13):
A61刚拿来就触发掉电,电流跳变不稳定,0.8,0.6,0.3掉都有,掉后能继续触发,不保护。电压都正常,CPU内存电压都能出来,我拆开后又正常了,刚装上也能正常,再多试几次又恢复老样子了,拆开后试了几次又能正常,装上以后再多试又不行了,一次还进系统几分钟后再掉电。压过桥,对芯片也补焊过都不行,在待机时摸5V电感有点温热。感觉是哪里轻微短路了,请问各位高手该如何检修,谢谢

网友:
是不是散热问题呀,把CPU供电芯片加焊下看看

网友:
终于在触发掉电时对比查到1.5V被拉到0.8左右了,应该是给桥供电的吧,断掉1.5负载就能触发不掉,谁能传个点位图给我,谢谢

网友:
可能有IC工作不稳定.特别是电源芯片.

网友:
拆开能好,估计是壳子与主板有短路接触的地方吧!

网友:
run电压没有跑遍板子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