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取华擎BIOS文件

楼主(2010-09-13):
各位大侠,我的华擎主板BIOS有问题,要用BIOS机器擦写。可是从官网下的BIOS看不到他的BIOS文件,所以机器擦写不了。请问如何提取他的BIOS文件呀

网友:
是不是把EXE的可执行文件提取成编程器所能识别的BIN格式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可是提取不了,请问如何提取呀

网友:
我也不会提取,你在基地搜一下看看有没有上传上去的

网友:
前星期我也遇到你这情况,你从另一网站下BIN文件,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网上没有这个提取的BIOS呀,看来这个工具很难找哟

网友:
你在百度或谷歌里输入:技嘉GA-K8U  BIOS,肯定有,我找到后才回你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技嘉的有,华擎的没有。哎。杂牌子就这样的

网友:
你输ASROCK-型号,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