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系列:图解明基 Benq FP71G+黑屏的维修

楼主(2010-09-13):
原创!为了让入门级的朋友能过过DIY的瘾,特贴此贴。
图解明基 Benq FP71G+黑屏的维修

故障现象:明基FP71G+17"液晶显示器能正常开关机(指示灯没信号为黄色、有信号为绿色),有时Benq标志一闪就灭,有时没有任何显示。

故障原因:绝大多数是高压板不工作,没点亮背光灯。这是明基液晶显示器的通病。

故障排除:电容器C826(R75 MKP .22u160V)鼓泡并虚焊,引起三极管Q808和Q809(C5707)以及MOS管Q805(11P06)击穿,有时让保险管PF801(3A)烧断。找到相应元件更换即可。若找不到相应元件,可购买高压板进行改装。
    以下详细介绍维修过程。

网友:

    第一步  拆机
    拆机是维修明基FP71G+17"液晶显示器中比较困难的一步,不小心就会把边框搞得很难看。
    1. 先拧下图1中的6个螺丝,然后抽出底座,再拆下下面的小螺丝。
    2. 用较尖的平起子小心地撬背板上的卡子。每边4个,共16个,如图2、图3。较困难,要小心。
    3. 拆下背板能见到图4。抽出面板接口,用尖嘴钳卸下2个VGA接口螺丝,撕开帖布,拔起固定卡,向下拆掉屏蔽罩,拆机完成见图5。
    4. 如图5,抽出4个灯管接口,拧下4个大板固定螺丝和接地螺丝,拧松2个小板固定螺丝。

    5. 用尖嘴钳夹紧塑料固定卡子,小心地向上抽出电源接口退出塑料固定卡子,同时小心地向左抽出大小板接口。拆出的电路板(电源高压板)如图6。

网友:
    第二步  定位损坏元件并更换
    1. 如图6,电容器C826(R75 MKP .22u160V)鼓泡并虚焊,引起三极管Q808和Q809(C5707)以及MOS管Q805(11P06或IRFU9024)击穿,有时让保险管PF801(3A)烧断。拆下以上元件,如图7。

    2. 电容C826是罪魁祸首,如图7中左上方的那个灰色电容。多半鼓泡已损坏,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三极管和MOS管多半损坏,三个脚间的电阻都接近于0,可测量证实。保险管没有留下来,所以没有实物,测一下,不一定烧断。变压器则不好测量。
    3. 找到相应元件更换即可。电容不容易买到(武汉),三极管和MOS管在一中电子市场能买到,也不贵。变压器在电脑城可能买到。
    4. 维修时仅更换三极管和MOS管,不换电容,测试时显示器能正常显示,但三极管和MOS管发热很快,若不及时关机,5分钟左右又烧毁。找到合适电容换上,有时也只能点亮30到60分钟后烧毁。这时只能怀疑变压器损坏,要将T801和T802两个变压器都更换。测试时间超过2小时以上,应该算维修成功。
    5. 测试时要将大板(电源高压板)装上机器,并连接好大小板接口,灯管接口和面板接口。同时接好电源和电脑就能开机测试。安装大板时一定要注意塑料固定卡子。
    6. 测试成功就能还原庆功了。还原按拆机时的反过程操作就行,比拆卸时简单,主要注意把面板接口线接好。

网友:
    改装方法
    维修后测试不成功,且怀疑变压器坏,或者找不到相应元件,可购买通用高压板进行改装。
    1. 购买一个4灯的通用高压板,外观见图10。找到接口,通常是6针接口,如图8。有四种信号:12V和GND两根电源线,ADJ和SW两根信号线。有的商家不提供连接线,需要自制,或直接焊接。
    2. 拆掉大板上的保险管PF801,然后拆掉图6中左边变压器、电容等较大元件,越干净越好,便于摆放高压板。
    3. 大板(电源高压板)上取信号点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按图10上可取到GND、SW和12V三个信号,ADJ需要改装,或到直接到背面焊接,如图9。第二种方法:在图10的大板(电源高压板)上大小板接口处找到相应的信号点如图9。这里可以取到GND、ADJ和SW三个信号,12V从大板上的保险管PF801处取。
    4. 焊接完毕就可上机测试。插好四个灯管插头,通用高压板的6针接头,如图10。再插好面板接口,及电源和VGA线,开机测试。
    5. 注意:四根信号线中12V和GND两根电源线不能接错,否则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现象。ADJ和SW两根信号线接错会出现开不了机或关不掉机的情况,将两根线交换就行了,不会出危险。
    本贴结束,敬请指教!预祝朋友们成功!

网友(点评):
这是史上看到最详细最明了的好贴。强烈版主加精,特别适合新手。。

网友:
支持原创。图上有说明,很好

网友:
很适合新手。不错,赞一个

网友:
楼主真是高手啊,学习了,能不能说明一下ADJ和SW是什么用的

网友(点评):
ADJ亮度控制。SW开关控制

网友:
对比我矮一级的朋友很有帮助。
在我维修的显示器中,
我都不接ADJ。
就接3跟线。
VCC GND N/F

网友(点评):
那是你没遇见过怪高压板,别在这误人子弟。

网友:
很直观实用 学习了

网友:
很不错!切断保险 不是很清楚

网友(点评):
切断保险是为了让电源板和后面有问题的高压板分开来。( 通常开关控制也切断。)

网友:
值得新手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
学习,论坛要都像楼主这样就好了,顶

网友:
抬桩了。其实本人并不是高手,只是根据网友的经验修了几台机,花了点时间整理了这个贴。希望对想自己动手的朋友有帮助。
ADJ是调整,调亮度,可不接;
SW是开关,控制开关机,必接。

网友:
问下变压器 坏了  怎样量出来 用万用表

网友:
图文并茂,很好的东西

网友:
难得楼主有这份心思,图文并茂的教程是最便于理解的

网友:
这个是明基的通病,多这种贴就好了

网友:
都找到故障件儿了,怎么不换上的呢,还改什么呀

网友:
厉害学习了,楼主可有资料,我也想学液晶维修,可没有思路不知道何处下手

网友:
学习中
学习中
学习中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