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315 机器加电到0.91停了 然后重启 哪位大哥帮帮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0-09-13):
宏基 4315 机器加电到0.91停了 然后重启 哪位大哥帮帮这是怎么回事?南桥也换了。。。。

网友:
凌寒 -10 技术区严禁灌水,3次以上不听劝阻,禁止发言或 ...

网友:
0.91是直接从0上去的么??有点有没有停留

网友:
吹下显卡试试看

网友:
你讲的不清不楚的 叫别人 怎么回答你啊

网友:
不过内存或者不过显卡吧

网友:
你做北桥吧

网友:
是独立显卡还是集成的,内存排除了吗,待机电流有无偏大,若正常可能就是显卡这块了

网友:
加旱南桥

网友:
跑到0.9应该是显卡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