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478主板 故障 求助

楼主(2010-09-13):
SD 内存   开机 跑 2a  显示 一下 然后 黑屏    求助

网友:
你压一下北桥试一下。

网友:
先排除外设负载有没问题,找好的试机.是集成显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集显是独显?
集显换内存,刷BIOS
独显查显卡的供电,时钟,打数据线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