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 845gv 的板子 没集成网卡 求助呀

楼主(2010-09-13):
478 845gv 的板子 没集成网卡 插上网卡 发现新硬件 是 停放站 是不是 pci 口有问题 还是桥 那个桥
求助

网友:
发贴前一定自己阅读一下,是否通顺?如果网卡驱动装不上,你可以换一个槽再试一下。

网友:
未来数码科技
的帖子
你到底想说什么?插上网卡能发现新硬件PCI一般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插上网卡 发现新硬件 是 停放站"
这是什么意思,没看懂,装了网卡要装驱动,地球人都知道吧

网友:
LZ的意思是正常情况下插上网卡发现新硬件应该显示“网络适配器”但这里却显示“停放站”!自然就装不上驱动!
可以、换个网卡试一下,还是不行的话有可能是SB的问题!

网友:
声卡可能坏了

网友:
测测PCI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