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启就死机

楼主(2010-09-13):
这机子是这样的,如果第一次开的话就可以显示,显示后按重启键就会掉电,电压在正常时测都没问题,这机北桥做过,想问下什么原因引起的会掉电,内存的也没问题是好的

那个没修 还客户了 ,叫他别重启就OK了

网友:
本人愚钝,看不懂你的意思

网友:
在你按重启的时候测一下总线供电有没跳变  SLP_#3电压有没跳变换个IO试试。

网友:
南桥问题也会引起这种故障,曾经修过好几片这种问题的板,,重 启后不亮机.按开关键长按关机后,再按开机可以开.按重启就不行都是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看看你的电源管理模式对不..

网友:
更一个电源试一试,刷个BIOS。

网友(2010-10-14):
I O问题 南桥问题 我也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