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万用表检测主板串口并口电性能的方法

楼主(2010-09-13):
用万用表检测主板串口并口电性能的方法
     电脑维修工作中,各种端口如键盘、鼠标、USB等是否正常都可以用连接常用外设或用简单的替换法测出。但是串口和并口的故障检测却比较麻烦,测量方法常用有两种:
1.连接物理的串并口设备后,检测设备是否可正常使用,从而判断串并口的好坏。
2.用短路测试环接在串并口上,用程序来测试串并口的好坏。
这两种方法的缺点是需要特定的设备或程序,并且要进入系统后才可进行,测试耗时长。如果碰巧连接线有问题还会增加判断失误的可能性和判断的难度。但借助于万用表不检测串并口是否正常,可以减少测量时间、提高工作效率和判断故障的准确性。
以下是万用表检测主板串口的方法,在实际维修中经长时间的实践验证,判断方法是有效可靠的,尚未出现过错判误判的情况(仅限台式机)。但是作为个人的维修经验与大家交流,对准确性不作绝对保证,大家可在实际工作中加以验证。

串口的测量方法:

测试环境:
接上电源线就可以测量,无需接其它象键盘鼠标显示器等任何部件,但主板上要有CPU和内存。这样一般开机主机会因未插键盘而报错停留在自检处,有BOOTEASY的新机型除外,如不是这样请调整bios中相应设置。但是有条件建议接上显示器,这样可以更好的确定主机所处的状态。
首先要知道串口的针脚排列顺序:所有的针式插头(公头)的排列的规则为:面对正面,大口向上,从左到右,从上到下。

9针25针针脚定义电压值(直流)
1-8 CarrierDetect(载波检测DCD)-0.07~-0.15V
2-3 ReceiveData(接受数据RXD)-0.07~-0.15V
3-2 TransmitData(发出数据TXD)-10V~-12V
4-20 DataTerminalReady(数据终端准备好DTR)-10V~-12V
5-7 SystemGround(系统地线SG)0V(接地)
6-6 DataSetReady(数据准备好DSR)-0.07~-0.15V
7-4 RequesttoSend(请求发送RTS)-10V~-12V
8-5 CleartoSend(清除发送CTS)-0.07~-0.15V
9-22 RingIndicator(振铃指示RI)-0.07~-0.15V

注意串口电压为负值
判断标准:
A.3.4.7脚电压值应该基本相等差别不应大于0.1%,否则串口有故障。
B.1.2.6.8.9脚电压值应完全相等,稍有差别就可判断为串口故障。
C.5脚因为接地应必为0V,否则此针接地不良,串口工作必不正常。
D.不能排除兼容性问题。

并口的测量:
测试环境:
和测串口一样接上电源线就可以测量,无需接其它象键盘鼠标显示器等任何部件,但主板上要有CPU和内存。开机后一定要使主机停留在自检处,有BOOTEASY的新机型除外,如不是这样请调整bios中相应设置。但是有条件建议接上显示器,这样可以更好的确定主机所处的状态。
并口的针脚排列顺序:所有的孔式插头(母头)的排列的规则:面对正面,大口向上,从右到左,从上到下。
针脚编号定义说明电压值(直流)
1 STROBE(选通—低电平)4V~6V
2 DATABIT0(数据位0)0.02V~0.2V
3 DATABIT1(数据位1)0.02V~0.2V
4 DATABIT2(数据位2)0.02V~0.2V
5 DATABIT3(数据位3)0.02V~0.2V
6 DATABIT4(数据位4)0.02V~0.1V
7 DATABIT5(数据位5)0.02V~0.2V
8 DATABIT6(数据位6)0.02V~0.2V
9 DATABIT7(数据位7)0.02V~0.2V
10 ACKNLG(确认—低电平)4V~6V
11 BUSY(忙—低电平)4V~6V
12 PAPERERROR(缺纸—低电平)4V~6V
13 SELECT(选择—低电平)4V~6V
14 AUTOFEED(自动换行—低电平)4V~6V
15 ERROR(错—低电平)4V~6V
16 INIT(初始化—低电平)0.02V~0.2V
17 SLCTIN(选择输入—低电平)4V~6V
18~25 GROUND(接地)0V

A.1.10.11.12.13.14.15.17脚电压值基本相等差别不应大于0.1%,否则并口有故障。用数字表测量时可能会发现其电压值会缓慢增加,但是这些针脚电压增减幅度是一致的,也是同步的,只要在范围内这是正常情况。
B.2~9脚电压值应完全相等,如有差别可判断为并口故障。
C.16脚电压值根据其定义可知在自检时应为低电平,实际测量的电压值可能与2~9脚电压有偏差,此为正常。
D.18~25脚因接地应为0V。
E.不能排除兼容性问题。
注意事项:
根据并口各针脚的定义可以得知,主机运行状态与并口测量值有关。并且进入系统后测量值还和并口的传输模式有关。所以为了准确测量正确判断,一定要确保测量时主机停在开机自检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