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些呆B问题

楼主(2010-09-13):
本人是小菜鸟一个,一些呆B问题弄不明白,特来请教各位大侠,希望不吝赐教。
问题1:为什么在一些正常的主板上测cpu供电下管的SD极或者其输出滤波电容正负极是短路的呢?有没有在线判断管子好坏的方法。

问题2:cpu背面和cpu底座里面那些类似贴片电容的小东西有什么作用,如何判断其好坏?

问题3:南桥芯片损坏的判断方法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现在许多新主板都取消了AGP插槽,这一方法是否还适用?

问题有点弱智,希望各位不要见笑

网友:
唉看来问题太傻B,大侠们都不屑回答。

网友:
你测到CPU供电对地值是不是听到响声就认为坏呀,一定要看值是多少,CPU座后面的电容大多都是滤波的,南桥坏的故障好多一些是功能性的测不到,一般都是摸一下有没发烫,打一下桥上面电容的对地值,USB接口的对地值来判断。

网友:
1 因为CPU的阻值是10几欧  甚至是几欧, 蜂鸣二极管挡会响 但会响不一定是短路
2 那些电容都是滤波的,阻值为零就为坏,如果10几欧不一定坏原因同上
3 判断南桥短路可以测USB接口和PCI A14针

网友:
阻值是10欧都是正常的哦。 而且那些滤波电容都有脚接地啊!主板上每个电容都是。

网友:
CPU在上面的话,肯定短路啊,常识都不知道吗?

网友:
CPU在上面也不短路呀,只是阻值比较低罢了,风鸣档只有显示 0 欧才是短的,不能一概而论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1:为什么在一些正常的主板上测cpu供电下管的SD极或者其输出滤波电容正负极是短路的呢?有没有在线判断管子好坏的方法。
   因为有些板采用结型场管,这种管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测就是通的。常见型号LD1010  LD1014

问题2:cpu背面和cpu底座里面那些类似贴片电容的小东西有什么作用,如何判断其好坏?
  供电滤波作用,短路就为坏。

问题3:南桥芯片损坏的判断方法2.待机时,南桥烫手,为桥坏。(排除AGP供电管损坏。)
   USB数据线短路南桥坏,待机时南桥烫手南桥坏,A14短路拆掉网卡与1394芯片后还短也是南桥挂,IDE数据线对地短路南桥挂

网友:
谢谢各位大侠的热心回答,帮我解开了心中的疑惑,也从中学到了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