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计算机必懂的53个英文单词和缩写

楼主(2010-09-13):
使用计算机必懂的53个英文单词和缩写
PC:个人计算机Personal Computer
•CPU:中央处理器Central Processing Unit
•CPU Fan:中央处理器的“散热器”(Fan)
•MB:主机板MotherBoard
•RAM:内存Random Access Memory,以PC-代号划分规格,如PC-133,PC-1066,PC-2700
•HDD:硬盘Hard Disk Drive
•FDD:软盘Floopy Disk Drive
•CD-ROM:光驱Compact Disk Read Only Memory
•DVD-ROM:DVD光驱Digital Versatile Disk Read Only Memory
•CD-RW:刻录机Compact Disk ReWriter
•VGA:显示卡(显示卡正式用语应为Display Card)
•AUD:声卡(声卡正式用语应为Sound Card)
•LAN:网卡(网卡正式用语应为Network Card)
•MODM:数据卡或调制解调器Modem
•HUB:集线器
•WebCam:网络摄影机
•Capture:影音采集卡
•Case:机箱
ower:电源
•Moniter:屏幕,CRT为显像管屏幕,LCD为液晶屏幕
•USB:通用串行总线Universal Serial Bus,用来连接外围装置
•IEEE1394:新的高速序列总线规格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ngineers
•Mouse:鼠标,常见接口规格为PS/2与USB
•KB:键盘,常见接口规格为PS/2与USB
•Speaker:喇叭
rinter:打印机
•Scanner:扫描仪
•UPS:不断电系统
•IDE:指IDE接口规格Integrated Device Electronics,IDE接口装置泛指采用IDE接口的各种设备
•SCSI:指SCSI接口规格Small Computer System Interface,SCSI接口装置泛指采用SCSI接口的各种设备
•GHz:(中央处理器运算速度达)Gega赫兹/每秒
•FSB:指“前端总线(Front Side Bus)”频率,以MHz为单位
•ATA:指硬盘传输速率AT Attachment,ATA-133表示传输速率为133MB/sec
•AGP:显示总线Accelerated Graphics Port,以2X,4X,8X表示传输频宽模式
CI:外围装置连接端口Peripheral Component Interconnect
•ATX:指目前电源供应器的规格,也指主机板标准大小尺寸
•BIOS:硬件(输入/输出)基本设置程序Basic Input Output System
•CMOS:储存BIOS基本设置数据的记忆芯片Complementary Metal-Oxide Semiconductor
•POST:开机检测Power On Self Test
•OS:操作系统Operating System
•Windows:窗口操作系统,图形接口
•DOS:早期文字指令接口的操作系统
•fdisk:“规划硬盘扇区”-DOS指令之一
•format:“硬盘扇区格式化”-DOS指令之一
•setup.exe:“执行安装程序”-DOS指令之一
•Socket:插槽,如CPU插槽种类有SocketA,Socket478等等
•Pin:针脚,如ATA133硬盘排线是80Pin,如PC2700内存模块是168Pin
•Jumper:跳线(短路端子)
•bit:位(0与1这两种电路状态), 计算机数据最基本的单位
•Byte:字节,等于8 bit(八个位的组合,共有256种电路状态),计算机一个文字以8 bit来表示
•KB:等于1024 Byte
•MB:等于1024 KB
•GB:等于1024 MB
Windows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25100-1-1.html
不知有何区别?

网友A:
这个东西 在我发之前 我也没考虑 这个论坛会有 都是发表知识的 如有雷同 存数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