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有时跑码,有时不跑

楼主(2010-09-13):
DELL D600有时跑码,有时不跑,这个是什么情况下导致呢,,CPU供电芯片换了,时钟加焊了,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呢,那位大哥指点下,谢谢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加焊网卡试试,这种板子网卡故障特别多。

网友:
这机器的内存槽很容易坏的!

网友:
D600通病网卡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