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基础 主板各个组件的相关知识

楼主(2010-09-13):
主板的线路是计算机中最复杂的,上面集中着很多元件有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等等,我们在高中物理中应该学过这些电子元件的基础知识以及其各自的作用,下面笔者带我们一起来重温一下高中课本知识,进而深入了解该元件在计算机主板中充当什么角色给计算机带来什么样的贡献。

一、电阻

作用:降压,分压,分流,限流等作用.一般用在主板的供电部份,

电阻在电路中的运用

串联(头性相连的连接方式叫做串连),电阻串连阻值增大.其实公式

R串=R1+R2+Rn,I

串=I1+I2+In(这就是用串联方法来测量电流的依据),

U串=U1+U2+Un(串联分压原理)

并联(头与头相连,尾与尾相连的连接方式叫并联),电阻并联值减少,其公式为:

I并=I1+I2 (并联分流原理),

电阻好坏判断:若则得的值明白偏大堇或者无穷大,则表明电阻损坏.

电阻代换

a.精确电路中一定要为原值代换(如果"56x" "M36" "R4R")

b.普通电阻中电阻代换可以相差+-10-15%(如果330代220)

二、电容

作用:滤波,偶合,旁路,与电阻组成定时电路,与电感组成谐振电路,电容还通交流,隔直流,通高频,隔低频的特性,一般

用在供电部份.

电容的运用

串联(叫做头尾相连)  串联容量减少,其实公式

I/C=I/C1+I/C2+I/Cn,U=U1+U2+Un(串联分压)

并联(头与头相连,尾与尾相连的并联)   电容并联容量增大,公式为:

C=C1+C2+Cn

U=U1+U2+Un

电容分类,符号及标算方法.

电容分类:a电解电容b贴片电容 又分无极电容和有极电容.

好坏判断

看它的充放电的快慢.好的电容从负值很快到无穷大.如果跳变到某一数值后停止不动或跳变比较缓慢,则表明

电容漏电,若一直为零.说明击穿.

电容代换

电解电容:代换耐压值大于或等于原值的情况下,容易可以比来的+-20%左右贴片电容的代换只须颜色大小相同就可以了.

三、电感

作用:滤波,隔离,储能,与电容组成LC谐振电路,电感具有通直流,阻交流,通低频,阻高频的特性.电感一般用在供电路

较多.

电感分贴片电感和线圈电感两大类

好的判断,好的读书应该为零.若数据偏大或无穷大则表明电感损坏.

代换

电感线圈代换必须原则代换贴片电感的代换只须大小相同既可代换.

四、  晶振

作用:与时钟芯片,声卡,网卡,以及其他芯片组成震荡电路主板上最重要的时钟信号产生振.

分类:

时钟:14.318MHZ(一般与时钟芯片在一起)

RTC:32.768MHZ(一般南桥旁边)

声卡:24.576MHZ(一般声卡旁边)

网卡和MODEM:24.476或25.00MHZ(一般与声卡猫芯片相连)

好坏判断

正常的有电压有波形就是好的.很难用阻值来判断,一般有电压就是正常的.还可以替换法来判断.

晶振代换原者必须和原值相同..

五、 二极管

作用:检波,整流,稳压,嵌位,限副和开关作用.二极管的特性单向导电性

管理好坏判断

反阻值无穷大,正向有阻值.损坏一般是被击穿.

二极管代换原则

有型号的按原型号换.

无型号只要大小相同既可代换.

六、 三极管

作用:三极管的作用放大,调制,调振,和开关作用,三极管是电流控制型元件

三及管的组成:

B基极和基区.C集电极.集电区.E发射极.发射区.

三极管分

硅管 1PNP 2NPN

锗管 1PNP 2NPN

EBC                          EBC

NPN                         PNP

三极管的三种工作状态 放大 饱和 截止

1.放大状态

NPN 型硅管满足Vbe>0.7v Vce=0.3

PNP型硅管满足Vbe<-0.7v Vce=-0.3v

2.饱和状态

NPN 型硅管满足Vbe=0.7V

PNP型硅管满足Vbe=-0.7V

3截止状态

NPN型硅管满足Vbe<0.7V

PNP 型硅管满足Vbe>-0.7V

三极管的好坏判断

假设一脚为B(基极)用红笔记放,用黑笔去测其它二极.如果两极阻值600左右.说明(基极)

B成立.并且管为NPN的.

E比C极大

代换原则

安原则是按型号代换.在维修中很难找到同型号的.主板上一般都是硅管.原则中只有硅管代硅管就可以了

NPN代NPN的.PNP代PNP的..

七、 场管

作用:场管的作用放大,调制,谐振,和开关,作用,场效管是电压控制器件.

GDS    G是控制极.(栅极)D是供电极(漏极)S输出极(原极)

场管分类

结型管

N沟道

P沟道

结缘栅型管

强型 (N,P)

耗尽型(N,P)

好坏判断

好的最终测得只有一次有读数,并且在500左右.

代换

主板一般使用的结型的.按P.N相同代换就可以..

网友:
基础知识讲的通俗易懂  不错

网友:
很基础。很好。

网友:
转什么正,,不好意思,,说实话,,明显是抄的!!!

网友(2010-12-15):
在考试  看看  哈

网友:
最基础的知识

网友:
基础很重要,没有1楼,焉谈2楼

网友(2011-02-10):
谢谢楼主的基础知识分享

网友:
这是很好的基础东西 基础要打好啊

网友(2011-03-12):
其实不管有多厉害我们一直都在用前辈的知识

网友(2011-05-25):
学习基础知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LZ,说的蛮详细,适合初学者

网友(2012-01-09):
嗯 我一直在蒙蒙的修的 唉 看看高中的基础吧  都怪当时没好好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