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OMPAQ 6520S安装系统不上

楼主(2010-09-13):
如题,安装纯净版系统的时候,自动重启,安装GHOST版本的XP,到了检测驱动的时候就重启。偶尔还有花屏,难道这也是传说中的显卡门?

网友: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显卡门。

网友:
是独显吗,我觉得你应该把内存这快检测清楚,还有外接设备先排除

网友:
回复 网友A:

   排除其他部件是维修最基本的动作,既然我怀疑到了主板的显卡门,肯定是有这个动作的
进PE和dos都正常

网友:
显卡门是什么啊,是不是显卡虚汗还是花屏啊

网友:
HP的机器。。。。。做显ka  南桥

网友:
上次遇到HP CQ45的机器,要装XP系统,进DM  PM都是重启,只能进PE,而且装好也不能解压,光标一直在闪,没办法,客户拿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