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液晶电源芯片

楼主(2010-09-13):
我这有台唯冠HT-19308W的显示器,其电源板上有个6脚的电源芯片,看字样好像是01P,右上脚有3G字样,哪位大哥有这个芯片的资料,可否提供一下,先谢过了。

网友:
一串数字,要么是63xxx  要么是 XXX35
我只知道这2个IC是6脚贴片。我也只有这样的6脚IC
是贴片还是 模块? 模块还有其他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资料好像发过,搜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