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问题dv2000 945 独显

楼主(2010-09-13):
开机灰屏,就像行长信号有了,没有rgb型号,没有图像,接外显都正常,我还了两个改良的显卡··和两个老版的显也是这样的问题,把屏线还了·屏换了··还是一样问题·
显卡
开机灰屏

网友:
显存换掉试

网友:
还是独立显卡的事 换质量好的

网友:
我以前有碰到外接正常 而显示器是黑屏的 后来发现是显卡的一个1。8v的供电没有 上来 ,后来从一个电感飞了一根1。8v 过来 就亮了。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检察下显卡旁边有无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