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GF 8500GT TC512MB DDR2 128BIT 影驰战斗版花屏,求助,有图???

楼主(2010-09-13):
     客户送修一块  七彩虹 GF 8500GT TC512MB DDR2 128BIT    显卡测试花屏,结果及图片如下!!!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86 with 256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38032602     12464166            0
FBA[63:32]           0            0            0
FBC[31: 0]     7300660     40053329            0
FBC[63:32]      601244     47243218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45934506
Write   Error Count: 99760713
Unknown Error Count: 0

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GPU已经加焊过了!!!显卡的显存是三星的   K4N56163QI-ZC25   !!!

网友:
大家帮忙回复一下啊!!!

网友:
85的核心爱坏这也是通病来的。

网友:
看上去应该先加焊核心,右排A区上面两个显存可能要换,如果是核心问题估计一加焊GPU就会挂掉。

网友:
个人意见
显卡花屏的话,像这样的检测结果,没必要先搞GPU。
A区最上面的显存更换,C区最左边的显存更换,两个颗粒都没有加焊的必要了。
如果还花,查一下两个显存旁边的电阻,最后再搞GPU嘛!

网友:
我先尝试着更换下显存试试,如果有结果,我会告诉大家的,多谢回复了!!!

网友:
这么多报错,多数是GPU空焊了。。

网友:
85系列的显卡我一般都直接杀GPU就OK的... 楼主这个为个例  先把显存的分布图找出来  如果手上有这样的显存就直接换上去看看  画面报的是 A区和C区

网友:
先彻底加焊GPU,还不行的话,把FBA[63:32]           0            0            0的显存与其他区的显存对换,如果还不行,GPU坏,换GPU,换GPU后还不行,那最后一招    换人得了

网友(点评):
我看行,这法不错!!!

网友:
这种是DDR2代显存颗。坏的不多。多数是GPU问题。

网友:
8500GT 的显卡,我修过的都是GPU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