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讨论下主板 IO 的焊接技巧

楼主(2010-09-13):
拆取IO一般都容易练好
今天我练习焊接IO,先用风枪吹了上去,然后用烙铁 加锡,脱锡,在一长边脱锡脱到底部后怎么也脱不下来了,无奈中使用烙铁裹着吸锡带很方便的洗了下来。接着我有在另一边加锡,然后偷懒直接拿吸锡带直接脱锡,吸锡带粘到了引脚上面接着用烙铁接着压着吸锡带吸锡,这次效果很不理想,不仅有残余的锡,甚至焊盘也被我吸了下来好郁闷

网友:
拖锡之前先在引脚处涂上点助焊剂,焊锡丝要买好点的,拖完后,头上的可能连锡,再涂助焊剂,把烙铁弄干净,一粘就下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才我就是剩了一点  怎么也脱不下来了

网友:
这个没法给你什么好方法,就是多练习。自己找窍门。
练的时候不要再用吸锡线了。焊功是真真正正需要动手反复练习才能出效果的。

网友:
我刚学时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即使用差一点的铬铁也能拖锡了。真的要多练习。你现在这样最好是学会保养铬铁。不要让它氧化。同时加多一点焊油。

网友:
我和大家有点不一样,我是风枪吹下,用刀头清焊盘,洗掉所有焊膏,再在焊盘(导线部)涂少许焊膏。清理IO引脚,刀头上锡,涂少许焊膏,对齐焊盘与引脚,先焊两角的两脚(固定好),再用刀头踏所有脚上的锡,再用吸锡带拖掉多余的锡。我觉的很快,成功率还高。

网友:
拖锡的窍门是烙铁的温度要达到、锡不要加太多、要加助焊剂,最后就是多练习手感。刚学的时候可以用好点的焊锡丝和多用助焊剂(如松香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