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Gx60的comes怎么查看硬盘

楼主(2010-09-13):
我无奈了  不懂计算机英文  ! 哎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主机
帮忙查找设置一下

网友:
好像就是黑条下边盖住的两项啊。
还有黑条下边的两条是从盘的选项吧。
尝试全部选择开启,打到on选项了。
胡言乱语了,希望有帮助。

网友:
没有ON  里面有个  A/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