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挡c

楼主(2010-09-13):
    mcp61的主板怎么跑c1  00     07 05循环跑啊,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
测IO的两个时钟不正常就是时钟芯片到IO芯片之间有问题,如果时钟正常就换IO拆串口。

网友:
先换内存,CPU.测内存的工作条件.正常后刷BIOS.压北桥,U座,南桥.换IO.

网友:
这个码有专贴的。。去找找看吧。。。

网友:
问题都被3楼的师傅说完了,这个弄了不行搞那个,反正全搞一遍一定会好。

网友:
真是的,简直是误人子弟,明明就是BIOS的问题,却要走那么多弯路,哎,不理解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要是让我信服,您总得说个理由吧,我只注重事实,等您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