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INTEL dp965LP不亮维修

楼主(2010-09-13):
接手一INTEL DP965LP    原装INTEL   775针接口,    客户来了说要刷BIOS  ,一看是八脚的,郁闷, 但是转而一想,也许并不是BIOS的问题,然后留下待查。上好U 内存  显卡  触发,复位灯一闪而过,测电压,VCORE   内存,桥的供电都正常,这块板的CPU的座是BGA封装的,莫非是虚了 ,上带灯测试仪,灯全亮。再上U 压下,仍然不跑码。再上假负载,测各处电压,时钟,主供电都有,复位0.2几V。PG信号0V
嗯嗯,摘下北桥散片,再上好U,内存,显卡,两根手指压住北桥两个角再折起板子,触发,果然跑码了, 断电再来一次,还是跑码~~嘿嘿,BGA开始,下部预热,上部加热235度的时候一碰北桥动了,关掉放凉,一试OK了。
解:INTEL不光BIOS爱坏,U座爱虚,高端板北桥也爱虚,散热不好吧

网友:
两根手指压住北桥两个角再折起板子      你不怕主板掉点?

网友:
高端版 北桥爱虚 真是学习了

网友:
找一个饮料瓶的盖子压北桥应该正合适吧,不至于压坏核心!

网友:
其实一般虚都是桥的四边虚,压住中间效果不很大,大概知道是哪边虚了,朝那边折下就能很好的接触到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只是折板子,掉不了的也没有折多厉害,朝四边分别折折就行了,一般都是边上虚

网友:
哈哈  楼主的折板水 平算是江湖修法里面的高手啊

网友:
只是维修的一种手法罢了,楼上朋友是什么意思呢,难道找问信号问题时不压板子。

网友:
我也喜欢用楼主的方法压桥

网友:
如果你CPU的PG都不正常的话,不明白你做北桥怎么会开机

网友(2010-11-22):
PG信号是南桥发过来的,怎么压北桥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