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800 <DDQ12LA-1901>开机掉电~

楼主(2010-09-13):
接到DELL笔记本
        Dell D800  开机到1.25a电流掉电·还老是烧PQ14 <CPU供电的场管>

  烧也老是烧这个PQ14  拆了这个场管也不短路了·· PQ13   PQ12  也换过··PQ11是空的·
            听别人说DELL机子有些不接液晶屏是掉电 的?不知道是不是··
  换上去的时候··第一次开机电流到了1.25a  应该是已经过了显卡内存的
·     这个是独立显卡的··   顺便也把电路图传上来··

网友:
换了cpu供电电容立刻好了

网友:
总是烧上管可以考虑下换掉控制此管的电源IC或者查下G级是不是悬空!

网友:
供电芯片存在虚焊吧,试着加焊一下

网友:
最好是全都一起换了

网友:
这个机器用的是什么CPU 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