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维修二例

楼主(2010-09-13):
1、DELL D600不显示维修
外接CRT正常显示,但屏不显示,说明故障出在液晶屏显示电路。测屏线插座的15LCDVCC电压为0V,说明屏的3.3V供电没有到。下面是LCDVCC电源产生电路:测Q10(为6引脚的N沟场管)的6脚(D极)有3.3V输入,4脚(S极)输出为0V,再测3脚(G极)为5.8V,说明Q10没有导通,损坏,更换Q10后,开机屏显示正常,修复结束。见图1
2、DELL D600暗屏维修:
检测步骤:
1)先外接一个好灯管,开机灯管还是不亮;又测一下故障机的灯管是好的,
2)测高压板插座的供电情况,没有18V主供电。说明故障出在主板上,
3)对照PDF图纸,找到屏线插座的101112脚为高压板主供电脚,再一测电压仍为0V,顺着线路找到Q53(6引脚的P沟道场管)测其4脚(S极)有18V输入,6脚(D极)输出为0V,再测其3脚(G极)为0V,说明Q53没有导通,损坏,更换,再开机正常显示,故障修复。见图2
说明:如果没有Q53这样的场管,可将其DS积极直接联通也可解决问题。
附上DELL D600 图纸供大家参考。

网友:
谢谢了,介绍的真详细。

网友:
没有LCDVCC好像也是暗屏吧
一般维修还是比较少碰到这么简单的问题的

网友:
楼主很细心,大多数都干显卡/换高压去了

网友:
高压没主供电一定是 主板没电压

网友:
说的对啊。。楼主

网友:
我也碰到过类似问题,不过是IBM本本,换了效应管后恢复正常,但用不了多久管子再次烧坏,故障重现,楼主看来精通次道,能否指点一二,不甚感激

网友:
仔细啊,两个都是暗屏啊

网友:
说的挺详细,学习学习了。

网友:
我怎么没有这么好的运气呢,很少碰到像你这样的供电问题

网友:
图文并茂 讲的不错

网友:
感觉暗屏应该是先测试高压板的供电吧,不应该先拆灯管吧,那多费事啊

网友:
Q53(6引脚的P沟道场管)测其4脚(S极)有18V输入,6脚(D极)输出为0V,再测其3脚(G极)为0V,说明Q53没有导通,G极电压为0怎么就直接说Q53坏了呢,应该有个低电频吧

网友:
楼主,你真走运.....

全是些小问题

网友:
希望多有这样的经验,介绍

网友:
楼主修得都好顺利啊

网友:
Q53的栅极必须有个低电平吧

网友:
楼主运气不是一般的好,我修到的没有LCDVCC电压都是要做显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