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后,复位灯,有时常亮。

楼主(2010-09-13):
一块中菱,集成显卡的845 PRESCOTT 533 主板,CPU 供电芯片,RT9241B 辅助IC RT9607  IO 型号,IT8712F-A   ,IXS型的。 南桥,INTEL DB的。
故障现像,开机,走到C1 之后,测断卡,复位灯就会变为常亮。
有时候,开机,能显示,走到引导引盘的时候,那里,就黑屏了。测断卡从不亮,变为常亮
如此反复。
我从复位开机,跑线,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不上内存复位灯有没常亮,时好时不好查一下南桥可能有空焊。

网友:
刷个BIOS.复位灯常亮时查下各个核心电压,CPU.内存.,的工作条件.

网友:
昨天修了块INTEL原装845主板,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没有CPU核心供电,把CPU核心供电驱动管换了就OK了.不亮的时候复位灯是常亮的.

网友:
查下内存供电,时钟,复位,加焊下北桥吧。  当所有设备复位完后,诊断卡的复位灯自然就亮了,那是正常的。

网友:
现在每次都能开起来,走到引导硬盘那里的时候黑屏了。复位灯变为常亮,常亮时,测CPU 电压1.37,内存电压,2。6。

网友:
只上CPU,不上内存的时候,差不多,30秒的时候,复位灯变为常亮了。测CPU 电压还是,1。37。CPU我更换过,内存也更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复位灯常亮之后,从头查起,看一下供电  时钟 PG里面有那个信号不对了。你这个应该是那里虚焊了。座子还有时钟的嫌疑比较大

网友:
座子下面是针式的,我用测试座测了。没有空焊 的。复位灯,亮了之后,测CPU 电压,和时钟都有,PG的。只有,0。36V CPU 复位也只有,0。4了。但是重新开机,有可能跑码。等待二十几秒后,复位灯,又常了。
时钟芯片,我加焊了。还是一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