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联想 E200 白屏一列,郁闷中,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0-09-13):
联想 E200 白屏 外接是好的,开始拆屏,测屏的供电,没有3.3V ,跑线找到问题,换好,有电压了,还是白屏,
302LV 换过了,北桥是SIS 650 也换了 ,还是白屏,郁闷中,求高手指点迷津!
求助
联想

网友:
连屏也烧了吧.修修屏.

网友:
有屏供电,还要有屏开启信号

网友:
如果屏供电到了还是白屏的话,看屏线和屏哦。

网友:
外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话,换个屏看看

网友:
应该先测下屏幕的4组数据线是不是正常啊 还有就是屏幕是不是好的 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
这样的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先换个屏看看!

网友:
不好意思 屏 屏线 高压板 全部换过

网友:
看信号和时钟过来没有再动板 子

网友:
其实换了北桥就好了,后来发现屏线掉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