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华通用板2025L驱动板,程序刷好,屏闪下就灭!

楼主(2010-09-13):
  刚在基地买的这款通用板,刷的程序是买编程器里附带光盘里的程序,刷了许多,总是出现一个原因,就是刷进去程序后,屏闪下图像就灭了,但是按键信号灯还是绿色的,就是没得显示,在基地下载的那个2025万能通用程序也是,图像闪下就灭了,光盘里的程序也刷了大半,都不见好,有好几台液晶都是驱动板坏,等着用,那个急啊,有没有朋友遇到过同样问题,或者有高手帮我解答下吗?

网友:
你的屏有问题,,或者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先单独试试高压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的问题,用通用板试试

网友:
先排除是不是高压版上的问题`__

网友:
有的显示器用2025L 这款板子    对有的显示器不好用   必须得加高压板      比如HP-W1907       LG w1934S    LG w2243   什么的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像你说的不好用,其实是那些机器高压板是开机控制电压是0V,通用板一般开机电压是3至5V(不好意思我没仔细量过),所以适成开机不亮或关机常亮

网友:
高压板问题比较大

网友:
感觉应该是高高压部分故障

网友(2010-11-01):
开机一闪,是灯不亮还是没图象!这两种情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