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不开机

楼主(2010-09-13):
东芝L310(L315)待机有3V 5V,触发开关上也有3V,南桥和I/O晶振正常,BIOS参与触发条件也正常。但按开关就是没反应,之前遇到过一台同系列的东芝机器,问题也是一样,最后搞得只有换主板,现在想这个系列是不是东芝的通病?很怀疑是I/O出了问题,但因为此I/O上有程序,所以没能找到相同板上的I/O代换,望有见过相同问题有解决方法的朋友指点,感激不尽!!

网友:
IO和南桥的工作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
先查开关板上的双二极管有没有问题。然后再IO,南桥

网友:
我修好过一台这样的机器L310

网友:
回复 网友A:

   LZ, 能不能把图纸上发一份给我,我手上也有一台L312的机器,问题跟你差不多,找了一份图纸,又是对不上号的,方不方便发一份你的图纸给我,一起研究一下。hujjhujj@163.com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图纸也是在基地上下载的,你搜索一下就有了,我下载的是L310,结构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I/O型号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关上的3V是直接到I/O的95脚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请问你是怎样修好的,谢谢!

网友:
再查一下EC及南桥的工作条件

网友:
I/O上有程序???i说的不对。我直接换了个IO是网上买的都可以用,还点亮了列!开关上有3.3V再看IO有无变化,这个机器基本上IO会出问题的

网友:
EC是不是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