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成电容爆浆的原因以及预防措施

楼主(2010-09-13):
主板是计算机中重要的硬件部件之一,网卡显卡内存的正常运行都倚赖着主板。而电容是主板最容易损坏的元件,电容常见的现象是鼓包漏液或直接爆电容,造成电容爆浆的原因有很多,但是我们适当的的注意点,电容爆浆的情况是可以避免的。下面笔者为我们叙述了电容爆浆的原因以及预防。

一、电容爆浆的原因

造成电容爆浆的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由于主板元件、主板电路设计以及主板供电问题造成的。

1.主板供电部分问题

如果主板输出电压过高,超出电容耐压,也会导致电解液温度上升,这样也会出现电容爆浆,所以在CMOS里面不要随意调整各部分硬件的电压。

2.主板电路设计问题

其实就是散热不良导致电容爆浆,即使是质量比较好的电容,如果长期在高温的状态下工作,超出了电容的额定温度范围,同样会导致电解液体积增大,对于水性的电解液,还会产生气泡,最终会爆开电解电容的保护阀。

3.主板元件质量问题

电容的容量和体积有关系,容量大则需要较大的体积,如果减小电容体积,那么耐压,耐温能力都会下降。所以用容量的电容体积大一些的要更好些。当然电容的制造技术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另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电解电容的存放时间问题,如果所用的电容存放时间长,2年以上,电容的性能就会发生变化,所以如果你用的主版用的是这种电容,迟早会爆浆的,电容一定要进行严格的老化测试,这点也是导致电容爆浆的问题。

二、电容爆浆的预防

预防电容爆浆就必须在选取主板的时候千万不要大意,由于今年来IT行业竞争日趋热化,不法厂商为了获高额的利率,不惜降低成本,使用劣质材料来做电容,使电容耐温耐热等性能大打折扣。因此我们在选取主板的时候,首要注意的就是电容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电容的好坏决定了主板的质量。我们可以通过电容的颜色、指标与品牌来决定电容质量的好坏。

1、电容颜色

一般来说黑色的电容最差,绿色的电容要好一些,蓝色的电容要比绿色的电容更强。所以我们一般在主板上看到的cpu周围滤波电容都用的是绿色的,而其它地方有些则是黑色的。电容个头大了也不一定好,同样容量的耐压值的电容个头小了好,个头大的话,只能说明其生产工艺落后。

2、电容指标

按照intel主板技术白皮书的说法,现在电脑主板cpu插槽附近的滤波电容单个容量最低为 1000μf,一般主板都采用1000μf的电解电容。而在intel的原装主板上,电容单个容量高达3300μf,这就是大家推崇 intel主板稳定性的原因之一。在耐受温度范围上,大部分主板都使用的是105℃的电容,如果看到使用的是85℃电解电容,耐久性就不用多说了。

3、电容品牌

目前日系的电解电容的产品质量最好,是主板可靠的首要标志之一。选取一些口碑好、品牌好的电容,也是选取主板的重要指标之一,没有厂家会拿自己产品的信誉问题来牟取暴利,以下是生活常见的优质日系电脑主板电解电容系列:

Nichicon:hz,hm,hd,hv,hc,he

Ncc:kzv,kzj,kzg,kze

Sanyo:wg,wx

Rubycon:mcz,mbz,zlh,zl

Matsushita:fm,fc,fj

本文阐述了造成电容爆浆的的原因以及预防,我们以后在选取主板的时候,就能够亲自去挑选一款质量优良的主板去满足我们生活娱乐

网友(2011-12-07):
看颜色选电容,是什么笑话吗

网友(点评):
看颜色选电容,确实是严重错误,,

网友:
为什么高压滤波电容的个头哪么大,而容量却很小呢。。。。。。。。。。

网友:
主要与其在PCB板上所处的环境和本身的质量有关,,过压的可能性很小,,因为在电路设计时,电容本身所选的耐压是足够的,,

网友:
绿色的电容比蓝色黑色的要好   开什么玩笑哦

网友:
这还讲究颜色的啊,还有什么叫爆浆?是液体流出来吗??

网友:
怎么简单的量出电容的容量呢

网友:
电容鼓包漏液或直接爆电容,最主要的还是电容自身质量问题引起.
要预防给厂家说:使用优质电容 ,坏了电容就换吧.

网友:
楼主说的还是有些用处的~~~~~~·

网友:
太多假电容了,都不知道如何分辨

网友(2013-11-03):
显卡电容全部爆浆,换了是否稳定呢?

网友(2016-07-28):
到底能不能看颜色?我看到楼上有很多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