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源高压一体板电压转换问题

楼主(2010-09-13):
我有一台lg21寸液晶驱动板坏了,我想换一块通用板上去,但通用驱动板是12v供电的,原来的板是24v供电的,不知是否要转成12v。有谁碰个以前我都是直接接上的,不知大家是怎样处理的。

网友:
驱动板上用的电流小,用一个7812

网友:
这么高的供电?  你下个屏的PDF 看一下屏是几V的供电。主要是屏供电达到要求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高压24V LG用的比较多,我用12V接过可以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的可以用。我在LG上用了

网友:
关键还是看屏的供电对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各个高压板不一样的 你得买那种支持20V的,或是18的都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