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驱动不上独显

楼主(2010-09-13):
华硕ul80v的双显卡本本,安装win7后没有显卡,于是就安装显卡,可是在选择从光盘里面找驱动安装重启后,过自检后就黑屏了,但是还是能听见进入系统的声音,是怎么搞的哦?
没办法了,就换装xp,可是独立显卡怎么也驱动不上,郁闷了半天,只有又换回win7 了

郁闷。。。。。。。

网友:
GHOST的WIN7?不集成驱动能找到显卡吗?

网友:
安装版的试下,不要集成驱动

网友:
驱动要全部安装,不能只安装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以找到显卡  但就是安装不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是就是安装不上。。。。。

网友:
建议楼主在BIOS里将集显关掉,再用安装版的win7安装试试,不要集成驱动,按完之后到官网下载一个驱动再安装,试试看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点评):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下载个驱动精灵,自动检测安装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方法   试试

网友(2012-08-28):
  UL80VT ,这款本子,故障太多。
  故障不是很好查找的。
  希望大家,碰到问题,多多交流,这本子特郁闷人。

网友:
应该是显卡出了问题吧

网友(2012-09-28):
第一,必须要官方驱动,最好网站上下,只有官方驱动支持双显卡切换。XP就不要装了,不支持双显卡自动切换的
第二,官方有个VGA的补丁,下载首先运行下。

网友:
去官网下个原装驱动吧

网友:
这个问题 只有打机器的原装驱动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吧,做一下显卡就好了
我今天还遇到一个花屏的
打算换芯片了

网友:
 双显卡的最好能安装原装光盘里的驱动,要不然就会出现楼主说的那种情况

网友:
双显卡有点麻烦,装过几台双显卡的笔记本,独显有些装上驱动后驱动不了

网友:
显卡问题 上次遇到个HP商务机  同样的问题

网友:
安装版,GHOST版有时候不稳定的。
驱动最好按照主板显卡声卡网卡这样的顺序一个一个装。
还有非INTEL主板最好每装完一个驱动就重启。

网友:
是不是有个切换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