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ILIPS 170S7液晶无电压输出

楼主(2010-09-13):
接到PHILIPS 170S7液晶显示器,无12V和5V电压输出。电源IC是EA1532T,测量它的供电脚(1脚)为6V,第8脚为310V左右。7脚(驱动脚)和其它脚均无输出。请问电源IC是否正常?本人经验不足,请高手指点
液晶显示器

网友:
首先判断整流部分是不是好的,如果是好的就把电源芯片换掉

网友:
电源故障时,你先查一下电源管是否坏了,,同时查电源IC

网友:
整流部分是好的,电源管也是好的。

网友:
看下有没有二极管有问题的啊,拉低了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