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 紫色都有5V 不开机

楼主(2010-09-13):
这两天遇到两个电源绿色 紫色都有5V供电 但是不启动 其中一个494芯片4脚+3.3V 12脚13V 另一个是其它的芯片
不开机
芯片

网友:
494的4脚是保护,为0V才能启动有输出

网友:
查494的工作条件,,,

网友:
你把494 4脚短路到地 看是否可以启动

网友:
这个应该是IC坏了!要么是地线开路,量一下IC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