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3568管子用什么能代换?

楼主(2010-09-13):
k3568管子用什么能代换?那个比较好找点

网友:
这个是N沟的MOS管,你这个是电源部分的开关管吧? 找个相同位置的MOS管换上就可以了,注意DS压值大于等于原值较好。你这个好像是500V的

网友:
要是电源的开关管用K2414,2645,80N06

网友:
有通用的电源开关管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