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诊断卡跑C0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0-09-13):
     比较老的主板经常会出现开不了机,插上诊断卡跑CO的状况。主板故障诊断卡代码显示CO的原因很多,大部分都是因为主板脚座空焊所致。主板诊断卡跑CO的解决我们通常都会采取以下步骤:

       (1)CPU座接触不良(CPU座虚焊)占多数;
       (2)主板超频(478的板上会有100MHZ和133MHZ选项,据CPU选择适当的频率);
       (3)北桥空焊或都北桥本身损坏。(故障率居高);
       (4)BIOS程序不对(经常刷错BIOS会导致这样的问题);
       (5)I/O芯片损坏;(可能性比较大);
       (6)南桥虚焊或南桥芯片损坏;(建议多挤压南桥试试);
       (7)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开路 。

网友(2011-05-18):
lz总结的很好啊。学习点经验了  `

网友:
总结的真好    值得学习

网友:
不错  学习了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1

网友:
很全面的总结,楼主是个细心人啊,发出来对新手太有帮助了,支持楼主的分享精神

网友:
经验帖,学习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了。

网友:
新手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又成长了

网友(2014-04-10):
值得赞,用上面的方法修好一845的板子!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