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顺达915主板没诊断代码 如何维修?

楼主(2010-09-13):
今收到块顺达915  SOCKET  775   CPU为奔腾2.8G 单核
可以上电
CPU风扇转
测PSON  电压为5V
用CPU775 假负载 测供电电压 与 假负载上面的电压相差不多   基本正常

用PCI-E 假负载同样正常

用DDR 800  假负载测电压均正常

CPU 发热 工作应该正常
就是用PCI 诊断卡无代码显示

请问如何下手?
各项电压正常 电子元件无不正常的的温度! 没有击穿 的元件 !
BIos 也放过电  还是一样!

网友:
你把检测卡换个插槽,有的时候即使不显示代码但是通过放电冲桥后主板是可以点亮的

网友:
回复 xdvivalive 的帖子应该和我的精英915PL-A2的表现差不多,现在是开机启动风扇都运转就是显示器不亮,没有报警声,键盘灯也不亮,正在咨询呢。

网友:
不知道LZ说的没有代码是什么不显示,还是00啊?你光测电压有的原件有电压的没有时钟啊~!部分时钟没有了也会不跑码啊~!

网友:
看一下诊断卡跑什么码,估计是不跑CPU,按不跑CPU流程修

网友:
我晕,怎么什么都是用假负载了,连内存显卡都用,哎 ,看来你们的工具先进的很了,我都OUT了。

网友:
座子虚焊了没有呢?

网友:
CPU的AD正常吗??
是不是座子空焊了。打下各路AD线阻值正常不

网友:
供电 时钟 复位 都正常的话还是不跑马 建议楼主刷个BIOS

网友:
修了好多inter原装945板 供电都正常 就是没时钟 刷个BIOS全OL

网友:
不显代码,看看PCI上面的电压是不是都正常了.还有就是看AD线是否正常.数据没有传导过来,肯定不显啦.

网友:
手压桥试试,

网友:
换一下CPU和内存试一试

网友:
考虑先刷个BIOS试一下

网友:
测试卡没显示一般是U的工作条件不正常.先查下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CPU-VTT供电.才查CPU的工作:供电.时钟,PG.复位还要有跳变.有些板子要上独立显卡电压那些才会出来 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查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有没有正常,都正常用灯座先看一下座了,再就是刷BIOS试

网友:
建议刷BIOS  没有头绪就刷呗。。刷完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