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星SPSATXCW-1电源3.3V输出电源高?

楼主(2010-09-13):
有一世纪之星SPSATXCW-1电源,使用中无意在BIOS里发现输出电压3.3V在4V以上,是红色字体显示了。其他12V5V等都正常,字体也是黑色的。使用中没有发现问题,是什么问题造成的呢?会烧毁主板吗?谢谢!
查看线路没有发现其他的元件,就是由一个大电感线圈过来直接输出的电压,在输出前有一个大个的电阻接地,此电阻以过热变色看不清阻值了。周围的桔色线和黄色线都被烤焦了,以采取架高套管措施了。

网友:
看看电源3.3输出正常吗??

网友:
这样的情况,先换个电源试试!!换完后BIOS显示正常的话,就是电源坏了!
如果是电源坏,看看其它电压正常不//如果只是3.3V高的话,就查里面的3.3V稳压部分,431....取样电阻等,,3.3V没几个元件!!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一下是不是吧,BIOS不一定准

网友:
这个好修!应该换一下A733或L431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张定文 的帖子谢谢!用万用表测量了,确实是4V多的。

网友:
回复 laiguod 的帖子谢谢!换个电源BIOS里显示正常了3.25V,字体也不是红色的了。就是3.3V电压高,其他的正常。查看线路没有发现其他的元件,就是由一个大电感线圈过来直接输出的电压,在输出前有一个大个的电阻接地,此电阻以过热变色看不清阻值了。

网友:
回复 陈小平 的帖子谢谢!用万用表量了,确实是4V多。

网友:
回复 寒峰 的帖子谢谢!集成块是DBL339还有一个494。

网友:
请大家看看图片:

此电阻过热变色看不清阻值了,周围的桔色线和黄色线都有被烤焦了的痕迹,现以采取了架高套管隔离措施了。电阻一端接在3.3V桔色线处一端接地。当时处理完后,电压恢复了3.3V,但过了一天又4V多了,是它的问题吗?它应该阻值是多少呢?

网友:
这电源都不知修过多少次了吧.

网友:
3.3V肯定还有其它的稳压电路吧,你跑跑3.3V从双整流管到大电感,再到橙线,,肯定有其它线路的,,,,,,如果就是此路电压升高的话,,按照之前说的方法修,,,3.3V稳压没几个元件的!!!
从上面的图子看,,那个电容不是爆了??皮都破了,还不换?

网友:
楼主的世纪之星是不是假货

网友:
回复 ly2156 的帖子谢谢!上面的焊点都是我加焊的,烙铁功率比较小,焊点不容易融化。

网友:
回复 laiguod 的帖子谢谢!顺着电路板查看了,大电感是由STPS30的2脚直接过来的,没有双整流管,发现其中有一路并着几个电阻和三极管A1015,WL431吧?最后是并着那个过热变质的大电阻接地的。那个电阻的周围输出线都焦化了。在我采取措施把这个电阻架高套管后,电压正常了但后来在开机又发现还是升高了4V了。
那个电容没有爆,是12V输出的。

网友:
回复 石头+卡农 的帖子谢谢!我也不知道怎么确实真假的。

网友:
肖特基 STPS30。这个就是双整流二极管啊!
那个烧坏的电阻是负载电阻,只有几十欧,,你看看是不是变值了,,,
A1015,,431。。。还有周围的取样电阻,,都测一测看看有问题没!!

网友:
回复 烙铁松香 的帖子谢谢!看不出来真假,用万用表测量有1欧多的阻值。

网友:
你那个电阻肯定是变值了  3.3V输出部分的那个电阻阻值是51欧姆(绿棕黑金)换掉它再看看

网友:
回复 寒峰 的帖子谢谢!我测量检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石头+卡农 的帖子谢谢!应该是变质了,已经烧的外形都没了,有点碳化了,看不清阻值了。原来是焊接在桔色线和黄色线之间的,已经把其中的几根线都烤的硬化了。采取了架高套管措施后,但是电压恢复了3.3V,但过了一段时间又升到4V多了。应该是它的阻值变化了。

网友:
你图中有个电容顶部塑料皮都没了,应该是电容鼓了。先把输出电容换了看看。

网友:
回复 王永强 的帖子谢谢!我检查了,那个是12V的输出电容,应该与3.3V电压高没影响吧,一会我焊下来量一下。

网友:
回复 石头+卡农 的帖子谢谢!我今天换了几个电阻试了试,换上80欧姆电阻电压输出在7V,换上10欧姆电压在4.2,换上5欧姆的电压在3.7,换上2.5欧姆的电压在3.2V.没有找到合适的电阻,难道3.3V的电压是靠这个电阻控制的吗?而且这个电阻非常的热摸着烫手。把这个电阻拿掉直接输出电压在9V多。
又测了一下A1015三极管,第二脚电压是负15V左右,1,3脚电压基本是输出的电压值,L431的各脚电压在2.7V左右。

网友:
回复 laiguod 的帖子谢谢!那个电阻我测了是4.5欧姆,而且这个电阻非常的热摸着烫手,试着换了几个不同阻值的几十欧姆电阻,输出的电压变化很大,把这个电阻拿掉直接输出电压在9V多,没有找到合适的 阻值。
又测了一下A1015三极管,第二脚电压是负15V左右,1,3脚电压基本是输出的电压值,L431的各脚电压在2.7V左右。

网友:
想知道LZ是什么牌子的主板,BIOS会显示不同颜色的字报警

网友:
回复 朱波云 的帖子谢谢!是华硕的P5VD1-X主板

网友:
这个电阻是一个负载,但是不会出现你说的那么烫手的情况,应该是你的阻值太小了,导致通过的电流大而发烫,负载电阻你可以按照其他兄弟说的,应该是在51欧姆,问题应该是在你的反馈(既稳压电路部分)。你可以更换光耦和T431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缘定三生 的帖子好的,谢谢!暂时没有合适的电阻代换,替换了几个10欧姆-80欧姆的阻值,电压有不同的输出,A1015的三极管第二脚有时3V左右,有时出现负的15V左右?

你指的是换L431三极管吗?哪个是光偶?

网友:
你换的电阻是和原来功率一样的吗

网友:
回复 石头+卡农 的帖子谢谢!看个头应该差不多,就是阻值没有找到51欧姆的。找了几个试了一下,输出的电压有很大的区别,3.3V是靠这个电阻控制的吗?

网友:
这个电阻应该是并联在输出电路上的,作为空载时稳压作用
应该不会影响输出吧

网友:
回复 缘定三生 的帖子今天把那个可能爆皮有问题的电容换了,它是12V电压的输出16V2200的,换了个25V3300的,通电测试3.3V输出在3.7V.双二极管1,3脚是0V,2脚是3.75V.A1015的1脚3V多,3脚2V多,2脚不稳定有时负3V多有时负14V左右,L431的1脚2V多,3脚1V多,2脚0V。用的还是那个原来看不清阻值的电阻。

网友:
谢谢大家了!今天找到了配件,先更换了L431电压在3.89V,又更换了A1015电压出现3.37V了,输出电阻还是用的原来那个,阻值是4.5欧姆,采取了架高套隔热管处理,目前测试输出电压正常,明天在测试一下看看稳定不。谢谢大家的帮助和指导。

网友:
温升正常吗 你不是说换完电阻很烫吗  都换了那些元件列个总结发上来共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石头+卡农 的帖子首先谢谢你的指导和提示。我是先把那个爆皮的电容更换了,原来是16V2200的换了一个25V3300的,TL431换了,电压变化不大在3.8V左右,又把A1015换掉了,这下电压正常了,电阻没有找到51欧姆的,所以还是用的原来那个过热变质的,焊下来我测量了是4.5欧姆左右,套上隔热管架高后有焊上了,用手摸还是很烫的,今天再测电压正常,正好用在修理我的那块精英的915PL主板,现在是开机启动所有风扇都转,就是屏幕不亮,也没有报警声,测试卡也不跑数字。

网友:
应该是取样电阻变值了!

网友:
回复 王一民 的帖子谢谢!哪个是取样电阻?是这个并联接地的电阻吗?

网友:
把那个变质的电容换了 看看3.3V是不是从5V什么取的  是就查3.3V场管取样元件